请求好心人帮助!

楼主(2006-12-08):
三菱变频器-E520  怎样将他由变频器手动启动转变成端子输入/数字输入?
需要改什么参数,我知道这个问题不难,请知道的行个方便,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参数叫:控制方式或运行操作!不管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应该都差不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