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调试

楼主(2006-12-08):
变频器的调试输入数据是不是一台一个样啊?供水用时一般输那些数据啊?

网友A:
不一样的电机,自然就一台一个样了。一样的电机,参数就可以拷贝了。不用台台都设置参数,麻烦死了。

采用PC数据传输,调试就很爽。只要制造商提供这种调试平台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