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8):
现碰到一个棘手问题,有那位高手曾经解决过类似问题的,烦请指教,多谢!
 一台欧姆龙伺服马达,型号R88M-E08030,为普通电刷直流伺服马达,功率80W,转速3000转,伺服信号为ABZ加ABZ反相,加上电源共8条线,因马达线圈烧毁,更换同型号的马达,用原来的编码器装上组成一套新机,在另一台运转良好的系统上,将原伺服马达拆除,换上此马达试机,马达不是超高速旋转,或颤抖,或无反应,一会伺服保护,确认电机线圈完好,给马达接通30V直流电源,电机转速约1500转,编码器线数为1000,用示波器观察编码器的ABZ波形见附件,一个正转,另一个反转,波形图中绿色为A,黄色为B,紫色为Z.,
n

网友A(2008-01-15):
你的可能是编码器要调零点,没有调,或者伺服参数不对,有空互相探讨。hongfeng32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