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8):
各位好,哪位能给讲讲s7-200的“SR/RS双稳态触发器”的用法,谢。

网友A:
SR,RS的用法完全一样,区别就是置位S优先还是复位R优先,
SR  当S段和R段都有信号时,优先置位
RS  当S段和R段都有信号时,优先复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R,RS的用法完全一样,区别就是置位S优先还是复位R优先,
SR  当S段和R段都有信号时,优先置位
RS  当S段和R段都有信号时,优先复位

网友C:
我是西门子的初学者,我想问一下,S7 200的复位下面的数字,比如上面是Q1.0,下面是5,是不是Q1.0--Q1.4全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