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8):
变频器设置为两线制,I1为正转,I2为反转。
PLC只有两个输出,O1是启停,O2是正反转控制。
我原想把变频器设置为三线制,此时变频器为I1为启停,I2为正转,I3为反转,用O1直接驱动I1,O2接入继电器线圈,用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再去控制I2和I3。
但变频器设置为三线制时只接受脉冲信号,不接受电平信号。
不得已,只能改回两线制,请问如何接线?但程序不能改,变频器也没办法设置成I1启停,I2正反转控制。而且控制柜内空间不多了,最好只用一个继电器。
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变频器设置为两线制,I1为正转,I2为反转。
PLC只有两个输出,O1是启停,O2是正反转控制。
O2接入继电器线圈,用O1通过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再去控制I1和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