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8):
如果没有组态软件,光用VC++怎么通过通讯管理机与S7200plc 通讯呢?

网友A:
哈,找个上位机高手帮忙吧,我只会VB,而且只会一点,不会编复杂上位机。

网友B:
1 采用自由口与200作串口通讯
2 采用Prodave软件与200作PPI通讯。

网友C:
mscomm控件+PPI通讯协议

网友D(2007-04-28):
那请问2楼在vc++里怎样调用Prodave,谢谢

网友E(2008-10-04):
调用很简单,静态调用.DLL(w95_s7.dll,komfort.dll),需要调用库.lib(已提供),
还有头文件(.h),就可以在你的VC++直接用.dll的函数了;
我用的是C++BUILDER,调用库文件.lib是用implib  w95_s7.lib  ws95_s7.dll产生的,
我成功地调用了,并能动作S7-200的的所有单元,国产线波特率只能设成9600才行,
唯 一缺陷是连接响应太慢,要九秒,令我不解!看到别人的贴子后才知:别人也是遇
到同样的缺陷,似乎西门子对prodave不重视,用的人也少。
     QQ:17461273  ,BCBPLC@yahoo.cn

网友F:
我也要搞哦.留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