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包装称重程序

楼主(2006-12-09):
自动包装称重程序:要求PLC控制,最好是欧姆龙PLC

网友A:
说具体一点,有其它方面的什么要求?

网友B(2007-01-15):
不自动你是做单台的包装秤还是做一条线上的包装秤

能不能把你的要求说清楚

比如要求有些上面动作

网友C:
我用做过自动配料系统,用的是OMRON的CJ1M CPU13的
email:wenkid791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