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一拖二

楼主(2006-12-09):
我想用一台37千瓦的变频器带两台15千瓦电机,要求同步不太严。环境恶劣。一拖一好还是一拖二好?哪家变频器相加比较好?谢谢!

网友A:
我认为还是还是一拖二好些,以为现场环境较差,减少一台被污染的几率,一台的维护还简单。

网友B:
一托二没问题,我才做个工程,就是37kw托两台15kw电机。用于装船机的旋转机构。
大车走行采用132kw托8台15kw的电机,效果不错。

楼主(2007-03-20):
谢谢!那每台电机还加保护器吗?

楼主:
对于环境恶劣,哪家变频器相比较好?功能简单也行,只要变速就可以啦。

网友C(2007-07-27):
安川的可以。我用过。一拖二好联系

网友D:
安川的可以,如还有需要请与"北京卓越世纪电气有限公司"联系
010-83558761/83558762
朱全志

网友E(2007-09-10):
安川的就可以,用V/f控制,有什么问题可以和北京北科麦思科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联系,13810520336 ,史先生

网友F:
一拖二我们经常做,主要用在行车(天车)X向和Y向的大小车上,主要是要放20%的功率余量,因为同时动作会引起不平衡,还有线损也会增加,我们都是用台达B系列变器,没有问题,都好几年了,而且有几家一直以配套,如果能在两台马达前加热继当然好,但变频器本来就有保护,而当在运转时期中一个马达如果发生过载,变频器总电流过大的话本身会停止输出,但如果是热继先跳开的话可能会产生瞬间高压,运气不好的话还会把变频器输出模块击穿,

我们是台达工控产品宁波总代理

网友G:
可以用一拖二,最好备辅助变频器一台,应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