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9):
请教各位大虾,用什么指令才能实现时间控制呢,比如我需要设定2007年2月17日PLC停止工作或停止输出????

网友A:
仔细读读编程手册
找到相应的数据单元 然后你才能编程控制啊

网友B:
编程手册上都有啊,“TRD”指令读出PLC系统时间然后再做一个比较就可以了

楼主:
我试试看

网友C:
哈哈,你不是要拿来整人家吧?我希望还是不要这样了。我现在做了一个,主要还是用做学习与探讨,在于对指令的掌握。在你的程序中加上以下的一段程序,并做适当的修改就应该可以了。(因为我为了不希望看到被用于搞人,就故意整错了几个地方。)
0    LD        M100
1    OUT  M8007
3    LD     M8000
4    TRD   D0
7    CMP  K7  D0  M0
14  CMP  K2  D1  M3
21  CMP  K17  D2  M6
28  LD    M0
29  AN    M3
30  AN    M6
31  OUT   M100

网友D:
实际上也不存在于搞人问题,对方按照合同执行,谁还愿意搞这玩意.

网友E:
都按合同办事就好办了。。

网友F:
防止客户不将信用

网友G:
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H:
呵呵,一定想使坏,理论上东西卖给人家,资料也是要给的呀,这软件也一样呀.再说了,你给的程序又没有注释,一般人也看不懂,要修理,还不一样找厂家.

楼主(2007-01-11):
我只是在学习中,在此谢过了

网友I:
hhh
年轻人 还学什么PLC啊 着都不知道

楼主:
0 LD M8000
1 TRD D0
4 CMP K7 D0 M0
11 CMP K2 D1 M3
18 CMP K17 D2 M6
25 LD M8
26 OR M7
27 AND M4
28 OR M5
29 AND M1
30 OR M2
31 OUT M100
32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I:
年轻人 还学什么PLC啊 着都不知道

你难道一生下来就是天才,还不是从菜鸟变来的

网友J(2007-04-03):
这也是挣钱的一个手段,这种钱我想还是有好多人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