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9):
LG-MASTER-K系列能与三菱的触摸屏通讯吗?比如说k80s与三菱F940WGOT的通讯要如何连接呢?
小弟刚接触,请教了,谢谢!!!

网友A:
我接触过的三菱触摸屏编辑软件,F940没有LG PLC可选。

网友B:
F940人机可连接的PLC有:
三菱FX/A/Q全系列;
OMRON  C系列;
富士NB/NJ全系列;
松下FP0/FP1/FP2/FP3全系列;
AB  SLC500/1500/5000全系列;
SIEMENS  S7-200/S7-300/S7-400全系列;

网友B:
用LG的触摸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