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9):
各位同仁!大家好!请教三菱FX系列小型PLC与无R232接口的笔记本电脑应如何连接(USB转的不理想,老是掉线)望各位大虾赐教!谢了先!

QQ247325826
zhangjin5218@163.com

网友A:
USB转换线,有的稳定,有的不稳定
可以买一个质量好点的,
我用过的中就有一直没问题的和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B:
直接用USB-SC09会好一些;

网友C:
同意3楼,我就是先买一个25元的,可以显示连接,但不能传输数据,后拿着电脑和PLC去电脑城换一个35元的很好用。

网友D(2007-02-21):
各位好:我买的35一根USB\232不好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请大家帮忙

网友E:
质量好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F:
这条线可以满足你的要求!QQ:675668924

网友G:
不好用我教你QQ413862716

网友H:
用串口卡最好!!!

网友I:
用USB/RS232转串口,是不是需要安装驱动啊

网友B:
稳定性还是PC卡转出的RS232口好一点;

网友J(2007-04-04):
向大师傅请教一个我不能解决的三菱FX与电脑通讯的问题.
我有一个三菱FXos-40MR的三菱plc ,我自己做了一个数据线,是plc与电脑连接的,是电脑端RS232口7与8短接,4与6短接那种自制线,我从网上下了一个三菱FXGPWIN的编程软件,安装上软件后,软件好用,但就是和PLC连接不上,提示通讯错误,我用的是IBM笔记本,只有一个COM口,短口我也设置了,就是连接不上PLC,是什么原因,那位师傅给指点迷经,在此多谢!(难道是COM口还要驱动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