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9):
灌程序是不是:先写好程序,然后选择编程模式,然后再传送到PLC,是这样吗,如果这样的话,这时候PLC控制的设备应该要停机吧?

还有就是在监视模式下,如果不用在线编辑的话.,应该不能把程序传送到PLC吧.

请各位师傅指教了,唉,不好意思,实在是新手,呵,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虾,帮我解答下啊,不要看看就走啊,多坐坐啊,5555,急求答案啊,~~谢了哈,

网友A:
我也是新手,说两句吧!
如果是在线修改的话,那就要在生产时的PLC运行模式改为在线修改的运行模式!
如果是先编程好后再下载到各个PLC里的话,必须要停机才能行!
这是在我的公司里就是这样的!其他我也不懂了!
如果讲错了,请赐教哟!
谢谢了!

网友B:
我也是新手

楼主:
先编程好后,再下载到PLC和在线修改的话,都应该选择怎么样的模式啊,三楼好象没有说清楚啊,还有就是运行模式应该没有在线修改的模式吧??请大虾们赐教了~~

网友C:
下载时可以先将PLC的程序停止,下载完毕后再切换到运行状态;

楼主:
要选什么模式,6楼的具体一些好吗,我是新手,不说清楚些,我看不懂啊,我就是想知道先写好程序然后传送到PLC是不是要选编程模式,此时设备是不是要停机?还有就是在监视模式下是不是只能用在线编辑功能传送程序?麻烦指教啦,谢谢~~

网友D:
貼圖!同時時回答傳送程序以及連線編輯。

网友D:
上文圖檔

楼主:
谢谢利昌师傅了,传了这么多图档上来,不过我真笨还是没有理解,可能是我们CX-P版本不一样的原因吧,我用得是5.0的版本,我要问得仔细些,要不造成厂里磨跳停,那可不是好玩的.
1:写好程序然后传送到PLC是不是要选编程模式,此时设备是不是要停机?
2:还有就是在监视模式下是不是只能用在线编辑功能传送程序到PLC?

楼主:
谢谢利昌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