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09):
现将我碰到的问题贴出来,让大家分析一下,问题到底在哪里
设备:电路板厂专用曝光机,
问题:3号摄像头伺服马达R88M-E08030E转子绕组烧毁,配套驱动器3F7R-AC1H完好
处理:先绕制转子线圈,不成功,后用一台二手同型号马达连接,将机器打到手动模式,正向或反向点动时,电机不转,严重抖动并发热。
将电机拆下,用数字示波器观察电机编码器的输出,波形正常如图,波形1是在给电机通电30DC电压时测量的,波形2是在给电机通电-30DC电压时测量的,此时转速为1500转/分,转子电流100多毫安。编码器的线数为1000,图片中三个波形为ABZ三路,另还有A-B-Z-三路波形和ABZ相位差180度,没有贴出。观察电机转子电流波形如图3,好像有点问题,此转子有31个电刷,波形上对应每周期有31个脉动,问题1是一周期中脉动幅度相差较大,2是一周期中脉动的间隔不同,根据电机原理分析,可能存在机械不平衡或电刷不良。请大家看一下,电机抖动的真正原因在那里

网友A:
请将实物照片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B(2007-01-13):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但是我没空因为太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将实物照片贴出来看一下。

楼主:
三楼的朋友,能大概给讲一下为什么吗,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设备现在已经作报废处理,但我很想知道到底什么原因,没办法,职业习惯,先谢了!

网友C:
是不是干扰?编码器线加屏蔽层排除一下干扰试一试.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