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0):
请问大家:PLC中的“步”是什么意思?是程序在存储器中所占的字的个数?还是其它意思?很惭愧,学PLC很多年了,居然不知道。。。

网友A:
我觉得类似汇编语言中的一行基本代码,代码越多,执行时间越长,PLC执行时间也是和步数有关,就是步数乘以单步执行时间。再PLC中,那些函数占用步数多,是因为函数编译后内部实际包涵了若干基本单步代码。

网友B:
PLC的執行是由上而下;由左而右(若為階梯圖時)。
既然有方向順序;需要STEP是很自然的。值得關注的是;依使用元件或指令的不同;各有不同的執行週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