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60P编程软件

楼主(2006-12-10):
请问:使用C60P的PLC,使用的是手持编程器编程,现在想用计算机制作电子版的PLC程序,请问用什么编程软件(不需要与PLC联机)?谢谢!

网友A:
SYSMAC SSS or SYSMAC LSS

网友B:
软件用SSS就可以了;
不过与电脑连机的话需要一个专用的通讯单元;

楼主:
谢谢答复,请问哪里有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了 你也不一定能装上 SSS  LSS对硬件要求很严格 的 配置低才行 还需要UCDOS系统
很麻烦  用的话 考虑SYSWIN或7。0的软件。
谢谢,请问SYSWIN或7.0软件可以兼容C60P地址和指令吗?

网友A:
ytleader做廣告!帖子我全刪了。
MS-DOS在雙核心NOTEBOOK都能裝載,並順利執行。ytleader瞎說了。
以下是SSS在DOS下的設定參數:
Before installing LSS it is recommended to check the following:

    1.  Make sure that your PC has enough conventional memory to run LSS - a minimum of 590 Kbytes is recommended. To check this use the DOS MEM command and check the value for “Largest executable program size”. If this is not big enough then you may need to modify your CONFIG.SYS and AUTOEXEC.BAT files to free up more conventional memory.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memory usage see the section “Running LSS” below.

    2.  If you are running Windows then close any applications and shut Windows down completely. Whilst it is possible to run LSS installation (and LSS itself) from within Windows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LSS is a DOS application and has not been developed to run as a fully Windows-compatible package.

To begin installation of LSS to a PC follow the steps below:

    1.  Put the 1st system disc into drive a:, type A: and press ENTER to log into drive a:

    2.  Type INSTALL and press the ENTER key.

    3.  The installation program will now run. You will be asked where you wish LSS to be installed - select “Install LSS to Hard Disk”

    4.  Next, you need to specify the directory into which the LSS files will be copied. This defaults to “C:LSS” but you can change this if necessary.

    5.  If the directory specified in step 4 doesn’t exist then the install program will inform you of this and can create it for you.

    6.  Following a confirmation message the install program will begin copying files from the disc in drive A: to the specified directory in drive C:. You will be prompted when to insert the second installation disc.

When all files have been copied the install program will ask a few questions to complete installation:

    1.  “Will you be running SYSMATE-LSS with Omron’s Local Area Network, SYSMAC-NET?”

         Unless you will be using SYSMAC-NET, answer NO.

    2.  “Will you be running SYSMATE-LSS with a RAMDISK?”

         Answer NO.

    3.  “Modify AUTOEXEC.BAT?”

         If you answer YES then the install program will add the LSS directory to the path set in your AUTOEXEC.BAT file.

    4.  “Modify CONFIG.SYS?”

         If you answer YES then the install program will add the ANSI.SYS driver to your CONFIG.SYS file. With modern PCs, this is not normally required, so answer NO.

    5.  “Do you want to create a bootdisk?”

         Answer NO.

Running LSS
To run LSS, change to the LSS directory, type LSS and press ENTER. If you have problems getting LSS to run then this is usually due to one of two reasons:

    1.  Not enough memory. LSS will require an absolute minimum of about 530 Kbytes of conventional memory to run. With a large ladder program this memory requirement will go up to about 590 Kbytes (as a guide). To check how much conventional memory is available use the DOS MEM command and check the value for “Largest executable program size”. If this is not big enough then you may need to modify your CONFIG.SYS and AUTOEXEC.BAT files to free up more conventional memory.

    2.  Incompatibility with other programs. Sometimes LSS cannot run because of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LSS and other software that may be running on your PC. The answer to this is to reboot the PC and try again. If LSS will still not run then the problem may be incompatibility between LSS and drivers and software loaded by the CONFIG.SYS an AUTOEXEC.BAT files. Given on the next page are examples for cut-down CONFIG.SYS and AUTOEXEC.BAT files for PCs with DOS versions 5.0 and above:

         Before altering CONFIG.SYS and AUTOEXEC.BAT files please ensure that you are fully conversant with the manner in which these files are used by DOS!

Example CONFIG.SYS

files=30

buffers=30

country=044,,c:doscountry.sys

device=c:doshimem.sys

device=c:dosemm386.exe

dos=high,umb

Example AUTOEXEC.BAT

path=c:;c:dos;c:lss  ( OR  path=c:;c:dos;c:sss)

loadhigh c:doskeyb uk,,c:doskeyboard.sys

prompt $p$g

网友C:
利昌 高手 你的电脑硬件是什么配置的?  当时装了 几台电脑都没装上  当时应该早请教你呀。

网友D:
换台486的电脑,保证能装成功;

网友A:
利昌 高手 你的电脑硬件是什么配置的?  当时装了 几台电脑都没装上  当时应该早请教你呀。
HP Compaq nw8440 Mobile Workstation 雙核心;不到四千美金;等級如何?誰說不能裝MS DOS?
你把簽名下的廣告給我拿下來。不然;我將你帳號封了。

网友A:
换台486的电脑,保证能装成功;
又瞎說了非得486?

网友D:
呵呵;WIN98下也能装,但能装起来的不多;

按以下方法试一下;
请先找到HIMEM.SYS和EMM386.EXE文件,拷到C盘根目录下,然后配置CONFIG.SYS文件,加入
DEVICE=C:\HIMEM.SYS
DEVICE=C:\EMM386.EXE
重启机器试试.

网友A:
WIN98下也能装,但能装起来的不多
還瞎說!
跟你說清楚些;看明白來!OMRON SYSMAC SSS 只有兩個版本;這版本將CVSS 與SSS 1.1封裝為一個通用版本!亦即可以有兩版本的功能。但是要安裝在純 MS-DOS下。
第二版本為FOR WINDOWS SSS。他是安裝於WINDOWS 98 OS版本中使用MS-DOS Ver 6.22版本;換句話說;他限制你必須在進入WINDOWS 98後;再進入WINDOWS 98 dos去呼叫SSS;同時;他是認DOS版本的,你在純 MS-DOS下是裝不起來的;他會告知系統版本不同;這一版本最好裝;跟你說的相反。
LSS就允許您安裝純 MS-DOS5中。
這樣知道了嗎?下次別再瞎說一氣了;丟人。

楼主:
请问C60P可以加密吗?怎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