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0):
各位大侠:

本人有一套SIEMENS WINCC 6.0软件,安装前必须要安装XP的消息队列,本人在添加组件中安装,总是出现错误,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不用重新安装操作系统能搞定,本人用的XP SP2。
在安装过程中出现“无法启动MSMQ服务,错误代码:0X42C,错误描述: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的提示

请问是不是还需要安装什么组件才可以呀?
是不是一定要在域中才能安装,我办公室的台式机就可以安装的呀(域环境中),况且只是XP,不带SP的.
或者我的本本上根本不可以安装?
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用系统盘装上消息队列

楼主:
“无法启动MSMQ服务,错误代码:0X42C,错误描述:依存服务或组无法启动”

这个错误就是在用系统安装盘安装队列服务时出现的呀.我晕了,相当的晕,还是没有人来救我.110!

网友B(2007-04-25):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那位高人指点以下!急需!谢谢了.

网友C(2007-08-01):
简单的很  把相关的服务启动了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很  把相关的服务启动了就行

网友E: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F(2007-09-01):
你最好用XP专业版SP2,把补丁打全就可以了.

网友D:
我遇到过,换个操作系统盘象是解决了

网友G:
用专业版WIN XP SP2;装消息列队;XP装补丁;。。。。。。。。。。。。

网友H:
依存的后台服务被禁用了~~~到服务里把不该禁用的服务开启设置手动或自动

网友I:
安装XP的消息队列------common

网友J:
记得安装的时候如果选择默认的话,会有两个子选项被选择,不要全部装,装一个就可以了,具体那个,你自己试试!

网友K(2007-11-19):
朋友可以把你的这软件 发 我哪里用用吗? love_651@126.com

网友L:
要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