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0):
一个停止按钮,一个启动按钮,一个复位按钮,时间继电器或定时器,设计三个电机轮流转,5分钟轮流转,要求第 一启动时顺序为M1——M2——M3,第二次启动为,M1——M3——M2,第三次启动为,M2——M3——M1,第四次启动为,M2——M1——M3,第五次启动为M3——M1——M2,第六次启动为,M3——M2——M1,依次顺序循环,直到复位为止。[upload=jpg]uploadImages4/200612102292730601.jpg[/  upload]

网友A:
我想这是有病的人做的事!

网友B:
这种接法在现实中有用吗?

网友C: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  我想问一下你能不能实现 然后再烤别人  你-------------------------------

楼主:
基本上可以做到的,上面的图右上角为计数的电路(如果用PLC的话选用步序更简单),然后是用步序的输出选择电机的运行次序,左边的1——2——3——4——5——6  ,就是选择最先运转的电机是M1或M2或M3,再就是3台电机先后循环运行正好只有两个方向(正循环和反循环),用C1,C2进行选择,T1=2秒延时,T2=4秒延时,KT1=KT2=KT3=5分钟,KT4=KT5=KT6=6秒延时,用上面的图基本上是可以做到题目的要求的。

网友D:
搞这种控制有意义吗

网友E:
这好象是数学问题,只不过用电工的语言来表述.

楼主:
哈哈,这当然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了,可是就不见得没有用处了,主要是锻炼下思维了。
10楼的说是数学问题,我到希望是数学问题了,好久把数控自我诊断错的PLC程序从书抄过来看看,那个不就是用数学的方法来实现电路控制及输出的吗?

网友F:
怎么我发的帖子都被删了,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G:
有这个必要吗?锻炼思维方法多得是,没必要用这种容易让人钻牛角尖的法子来试

网友H:
我想你要做的话考虑下PLC要简单的多,成本也低,用继电器太伤脑筋,要活跃思维可以考虑其他方面,办法有的是

网友I(2007-01-26):
脑子晕了

网友I:
有读 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