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0):
我的组态王是6。51版本的,我写好了一个PROJECT,然后运行,我连接了S7-200的PLC,但是提示连接失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一定要加密狗才能连接硬件,在打开时我选择了演示方式运行程序,
如果有高手知道请指点,多谢了

网友A:
通讯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B:
不用加密狗也可连接,其在试用时都是用演示方式的。是不是你的组态软件设置与下位的PLC不对应,如设备地址。。

楼主:
这个设置是好的,有人说要用组态王手册上说的那种线才行,不过好象也听说用西门子的编程线也可以,我很迷惑啊

楼主:
原来只能用一个软件连接,如果用两个同时连接就会出错

网友C(2007-02-15):
通讯协议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