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各位好,WIENVIEW或EVIEW的人机与施耐德TWIDO的PLC是怎么连接的,因TWIDO的PLC是MODBUS RTU的通信协义。不管我怎么设置就是通信不上,在线模拟也不行,希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了!

楼主:
难道没人用过嘛?郁闷!!!!

网友A:
你在eb500中PLC的类型是如何选择的?通讯参数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B:
modbus RTU

HTTP://www.modicon.com
建议去弄个EASYBUILDER500的手册,上面很详细的

网友C(2007-04-12):
我也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odbus RTU

HTTP://www.modicon.com
建议去弄个EASYBUILDER500的手册,上面很详细的
我已经照着手册上面做了,可是还是不行,能帮我一下吗?我的QQ190927373,每天晚上7点以后在线

网友D:
可以连接的
手册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连接的
手册有的
能说一下里面的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