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自己开发的单片机,想跟eview的触摸屏进行通讯。用的eview触摸屏厂家给提供的easybulider 500 cn 的软件,触摸屏作为从机来使用。我在 easybulider 500 cn 的软件的“编辑”菜单中的“系统参数”中如何选择plc的类型呢,plc设置那一页上如何设置。 通讯的数据如何发送接收呢..............

网友A:
仿写某plc的通讯协议,让eview认为你是某plc就行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也不难,你可以这样作。WEINVEIW和EVIEW的人机都支持MODBUS协义。也就是说你可以用单片机编一个MODBUS的协义,然后人机也选用MODBUS的协义,这样在相同的协义下就可以正常的同信了。

网友C:
WEINVEIW有个主从协议方式,就是它内部协议

网友D(2007-01-11):
和我公司联系:0551-5320296 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