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我用PCI加了2个232的串口,我用的检测方法是:1 用两个232转485的模块分别与232口连接,而且两个模块的连接方法也是按说明来的  2  我用是VB程序来做的通信程序,程序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那是别人用测试过了的

用以上的方法并不行啊,请问还有那位老大还有其它办法啊,本人将感激不尽!!!

网友A:
焊根线,2-3,3-2,5-5,然后连到你的两个232的串口去就行了,别过232/485转换模块!
注意串口号!

楼主:
过不过232转485模块应该没多大区别吧,毕竟到时我的传输线路上还是要用232转485模块,因为232的转输距离达不到我的要求,

非常感谢吴老大的回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