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比如装载储存器中的数据块db

网友A:
DB块会改变,当DB块设定为UNLINK就不会改变。

网友A:
补充一下,Db块改变的前提是你的程序中对Db块进行了操作。

网友B:
装载储存器中的数据块DB, 通常是跟随工作储存器中的对应数据块DB改变而发生改变.

除非你在数据块DB的属性里, 选择了"UNLINK". 那么, 数据块DB仅仅保存在装载储存器中. S7指令无法对该DB的数据进行操作. 只有使用SFC 20 BLKMOV or SFC 83 READ_DBL, 才能把数据块DB调入到工作储存器中.

楼主:
谢谢2楼3楼,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