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我们有一台康美包的505罐装机,用的是西门子S7-300的PLC,控制面板是OP25,最近在机器正常运行的时候显示屏老跳回刚开机时的检测画面,然后就定死不动,按任何键都无反应,但机器仍正常运行,就是有任何报警时显示屏看不出来,已定死在开机画面,刚开机时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知是PLC的问题还是OP25的问题?请各位前辈指教,谢先!

网友A:
请问:
1. HMI面板OP25, 是通过Profibus-DP网络连接到S7-300 CPU, 还是通过MPI网络连接到S7-300 CPU? 推荐: 采用MPI网络连接到S7-300 CPU!

2. 本人过去在乳品与果汁项目上, 曾经与康美包/百利包/利乐枕罐装机有合作. 想问: OP25死机经常发生在CIP清洗, 或是蒸气灭菌, 还是生产阶段?

网友B:
清除,重下载HMI图控程序

网友C:
OP25坏 了,我处可以修理 ,我的电话13916665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