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Fn见怎么用?我的u i p出4 5 6
                  j k l出123
                 m出0
必须要按住fn健才能打出正常字符

网友A:
你把本本键盘的数字键打开来了。我的键盘是按Fn+Num键打开和关闭,你试试吧

网友B:
搞了个新本本?找几个朋友烧烧就好了。

网友C:
看使用手册,有讲如何切换数字和字母的方法。

网友D:
二楼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搞了个新本本?找几个朋友烧烧就好了。

同意.让我给你烧烧吧.估计能整好...........

网友F:
哈哈,你用的是NOTBOOK吧;
你把上面的数字小键盘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