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an 小猪请

楼主(2006-12-11):
Fn见怎么用?我的u i p出4 5 6
                  j k l出123
                 m出0
必须要按住fn健才能打出正常字符

                                    赐教

网友A:
呵呵,小猪来也~~

Fn..... 偶趴在键盘上找发好半天,没发出这个键啊.怪不得一点印象也没有.去看了看办公室的本本,原来有,呵呵.

偶也不太清楚这个键的功能是干嘛来着的,应该是什么设置.感觉你重启一下电脑就没问题了.

网友B:
用的什么牌子的笔记本?看没看到其他的按键上有和fn这个键颜色一样的标记,就是同时按着fn和这个键,就可以执行这个键上面的那个颜色的命令,一般来说,不同厂家的笔记本的这个功能有音量调节,亮度调节,转换投影状态,开关屏幕灯……

你可能将功能设置改变了吧。Alt+Ctrl+Fn切换一下试试。

楼主:
两者都用了.不成呀.

网友C:
楼主下载个按键精灵试试

楼主:
谢小猪安安等朋友
问题已解决,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