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06-12-11):
Fn见怎么用?我的u i p出4 5 6
                  j k l出123
                 m出0
必须要按住fn健才能打出正常字符

帮忙指教

网友A:
你用的是笔记本吧,你按一下"Num Lk"键就可以了

楼主:
试了,不成

网友B:
你用的是笔记本电脑,不要设置密码,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