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
按照力的相互作用,当出现弱磁时,电枢受到的力减小,在负荷的作用下应该速度应该逐渐降下来,为什么速度会升高呢?请专家赐教

网友A:
这叫【弱磁失速】!

网友B:
是呀,为什么呢?有人解释一下吗?

网友C:
别是飞车

网友D:
不过有个前提,就是当机械负载小于(或远小于,不管怎么说反正有一定范围)直流电机额定功率,以及空载时.才有楼主说的情况发生.但也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时候电机堵转时的最大转矩肯定相应减小了.原理很简单.查看技校的电工课本即可得知,连中专课本都用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原理很简单.查看技校的电工课本即可得知,连中专课本都用不上.
呵呵,技校的课本、中专的课本、大专的课本、大本的课本、研究生的课本。。。公式是一样的。哈哈。

楼主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直流电机的转速平衡方程式或者电势平衡方程式。也是直流电机调速的理论依据之一。都能解释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电机在静止状态,弱磁调节转速是不会上升的,比如,在励磁电流为零的时候,加电枢电压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会使电机的电枢短路过电流,“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