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接法

楼主(2006-12-11):
有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我们的压力传感器原来是两线制的(4-20MA),现在要改为三线制的(4-20MA),该怎样接线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我们的压力传感器原来是两线制的(4-20MA),现在要改为三线制的(4-20MA),该怎样接线呢?
什麽原因需要改为三线制?
两线制在现场不需要电源,由控制仪表或DCS提供电源.
而在现场提供电源时,应该称为四线制.
三线制的,你准备解决什麽问题呢?

楼主:
因为是公司找的替代产品,我所说的三线制指的是:1接L+、3接L-、2和3之间输出4-20MA的电流,而我们原来的压力传感器是接在一个变送器上,变送器是接在AS-I总线上作为一个辅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公司找的替代产品,我所说的三线制指的是:1接L+、3接L-、2和3之间输出4-20MA的电流,而我们原来的压力传感器是接在一个变送器上,变送器是接在AS-I总线上作为一个辅站。
接线方法:
原来的两线制的+接线不变,接现在的1端.
原来的两线制的-接线接现在的2端.
增加一根线接原来总线辅站的公共端和现在的3端即可.

楼主:
请问就该图是怎么一个接法?谢谢。

网友B:
+, -  端给变送器提供工作电源,同时变送器输出电流的信号在整个回路中通过了“C","COM"两端,即作为二次表或其它设备的输入信号。猜的,有错末打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就该图是怎么一个接法?谢谢。
在COM与I-端接一根线到现场的3端.并保持COM与I-端接线.

网友C:
典型的两线制哦

网友D:
只是判断,有误见谅
变送器
C端子 24V电源输出   +、- 端子  4~20mA输入
压力传感器
1端子 24V电源输入  2、3端子  4~20mA输出
接线
压力传感器    变送器
        1  ------  C
        2  ------  +
        3  ------  -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现在压力传感器可以使用了。

网友E:
不会上网多多指教

网友F(2007-01-15):
楼主能否把你的解决方案与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