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请教各位,关于485串口通信的一些问题:
1.在软件方面,485和232有什么区别吗?我是指在程序编码方面,也就是说,针对232通信所编的代码可以用于485通信吗?
2.485的连线规则是怎么样的?我使用的是研华的两口通信卡,PCI-1602B,看了说明书,接口为9芯插座,1,2分别为DATA+和DATA-,5为地线,因为485使用的是差分信号,所以我只把两边的1与1连接,2与2连接起来,但是利用AccessPort来监听串口,在监听一个串口是向另一个串口发送信息,但是却什么也监听不到,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485的有效通讯距离要长,接线是1,2互接.最好再加个外对外的信号防干扰
用超级终端实验一下线路是不是有问题就好了,一般情况下应该能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关于485串口通信的一些问题:
1.在软件方面,485和232有什么区别吗?我是指在程序编码方面,也就是说,针对232通信所编的代码可以用于485通信吗?

完全可以,只有硬件电平转换结构的区别。

楼主:
是1,2互接?好,我去试试

网友C(2007-06-29):
楼主,你实验的结果怎么样了阿

楼主:
已经解决了
1。232和485在软件使用上没有任何区别
2.就是1接1,2接2,开始出现错误是因为我的那块板子是422和485兼容的,需要跳线一下,默认是422,把线跳过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