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2-11):
在我们公司做了一条小型的输送带。现象:稍加点负载输送带就动不了呢,确定电机没有空转。电机400W,减速箱是1:10的,采用400W变频器(220V)控制。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不是减速箱减速比太小了)

网友A:
确定一下参数设定,看带不动时的电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