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各位师傅我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恳请指教:
    1本厂的电机总功率为70KW,只有一个有功功率电度表,是否需要安装电容补尝?
    2工业区的电工要求安装60KVAR的电容补尝,并增加无功电度表,是否合理?
    3当不用无功电度表时,已经安装好的电容不用时为什么有功电度表会走得更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我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恳请指教:
     1本厂的电机总功率为70KW,只有一个有功功率电度表,是否需要安装电容补尝?
     2工业区的电工要求安装60KVAR的电容补尝,并增加无功电度表,是否合理?
     3当不用无功电度表时,已经安装好的电容不用时为什么有功电度表会走得更快?
1,可以在每台电机旁加就地电容补偿.补偿容量是单电机功率的30%.
2,安装60KVAR的电容补尝,太大了!不必要.

楼主:
老信教授请问为什么把电容取消后的有功功率表会走得更快呢?因为这个问题老板已问了几次,但我又回答不出,我问供电公司的朋友他的回答是有功电度表应该走得更慢才对,恳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信教授请问为什么把电容取消后的有功功率表会走得更快呢?因为这个问题老板已问了几次,但我又回答不出,我问供电公司的朋友他的回答是有功电度表应该走得更慢才对,恳请指教.
电容取消后的无功功率变大,引起线路因电流增加而损耗增加,负载端的电压降低,在负荷不变的情况下,电机的电流增加,所以有功功率表会走得更快.

楼主:
谢谢老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