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请教一下各位,我在做485通信的软件编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1.关于软件,请问485和232在软件上有什么区别吗?我是说编写程序,就是说,232通信的程序代码可以用于485通信吗?
2.485的连线规则是怎么样的?我使用的是研华公司的两口485通信卡,型号为PCI-1602B,接口是9芯的插座,看了说明书1,2分别为DATA+和DATA-,5为地线,按照总线的连接规则,我直接把1和1连接,2和2连接,请问这样连接正确吗?
3.但是这样连接之后,我使用AccessPort来监听串口,当对一个串口监听时向另一个串口发送信息,但是却什么也监听不到?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两边的波特率是否一样。。
你指的串口是PC的串口还是??

网友B:
要是pc机接口  首先你要检查接口号设置对了没有,然后再检查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校验,这些没设置,   因为这些都可能影响你的连接不上!!!
因为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哈哈  不要谢我

网友B:
要是pc机接口  首先你要检查接口号设置对了没有,然后再检查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校验, 因为这些都可能影响你的连接!!!
因为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哈哈  不要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