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哥们帮忙找一些这方面的内容!!!!!
不然毕不了业!!!!!!!

网友A:
好奇,单片机的电压是5v直流,就算是用plc控制,输出信号用24v直流,在数据信号上就要加驱动吧,用什么呢?

网友B:
用三极管将电压拉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无论是控制伺服还是步进都要用驱动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