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2-11):
今天我安排电气柜器件摆放时,把380v电的主空开近贴plc电源模块了,不知道是不是会对plc的工作有干扰??
请高手帮忙,有礼了

网友A:
既然想到了,为什么不离得远点呢?

楼主:
因为柜子里面的空间很有限,我也是不得以才这样安排的.
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用过,所以对西门子plc的抗电磁干扰性不了解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这种工业级的机器抗干扰应该没有问题吧
注:380v电的功率在6kw以内

网友A:
接触器属于电磁元件,离他进了肯定不行,把他挪远点吧。

楼主:
不是接触器,是空气开关

网友B:
这种肯定是有影响的;
距离必须要这么近的话可以考虑用DC24V供电的PLC,或给PLC电源加一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