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见的故障

楼主(2006-12-11):
要说故障较为勉强,准确地说是电机质量问题。我单位新装的设备,电机空载一切正常,带载后轴不转,电机里面哗哗的又转动噪音。应是转子铁心与轴之间的间隙过大造成转子铁心在转动,核电机厂商联系,人家还挺嘴硬,“你凭什么说是电机问题,不是设备问题?“。岂有此理。

网友A:
卡一下电流,无堵转电流就是电机定子轴打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说故障较为勉强,准确地说是电机质量问题。我单位新装的设备,电机空载一切正常,带载后轴不转,电机里面哗哗的又转动噪音。应是转子铁心与轴之间的间隙过大造成转子铁心在转动,核电机厂商联系,人家还挺嘴硬,“你凭什么说是电机问题,不是设备问题?“。岂有此理。
是不是楼主所言,很容易判定,真如此可以看到的啊,事实胜于雄辩啊。

网友C:
如果超出额定电流范围则为电机的事故,可以卡一下三相电流如何,带符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超出额定电流范围则为电机的事故,可以卡一下三相电流如何,带符合...

不一定,我处理过一个类似的电机故障,空载和带负载电流相差不多,就是带负载电机转子不转,检查发现,转子轴断(出力轴承处).

网友E:
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F:
看看,电机的启动转矩符合要求吗?如启动转矩小于负载转矩就回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G:
引用 楼主:
要说故障较为勉强,准确地说是电机质量问题。我单位新装的设备,电机空载一切正常,带载后轴不转,电机里面哗哗的又转动噪音。应是转子铁心与轴之间的间隙过大造成转子铁心在转动,核电机厂商联系,人家还挺嘴硬,“你凭什么说是电机问题,不是设备问题?“。岂有此理。
电机质量问题!
转子铁心与轴之间的间隙过大造成转子铁心在转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电机转子与电机轴之间应该有键的,如果没有键会打滑的,拆开电机应该能看的出来,拆开看.
电机转子与电机轴之间是没有键的.一般是过盈配合.直接压进去的轴.
实际是电机转子与电机轴之间打滑.重新换轴!

网友E:
谢谢老信,
又长了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