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手里有个220变24v的变压器,想要12v,所以把2次匝数减少,得到个12.7v.经桥式整流后得到个10.9v直流.又增加匝数,得到交流15v,经桥式后却得到个18v直流.桥式整流是升压还是降压?晕了

网友A:
不加电容,不挂负载是0.9倍的关系.加了电容不挂负载是1.414倍的关系.即加了电容又挂负载是0.9---1.414倍的关系.随负载变化而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容,不挂负载是0.9倍的关系.加了电容不挂负载是1.414倍的关系.即加了电容又挂负载是0.9---1.414倍的关系.随负载变化而定

楼主:
我两次都没加负载和电容,怎么有升有降?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量的

网友B:
加负载和电容再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两次都没加负载和电容,怎么有升有降?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量的
那么恭喜你,外星人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