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各位大侠好,小弟有一事相求,请各位帮帮忙!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做一个高低温控制系统,就是用温控仪检测温度高低,将信号输给继电器,来控制加热和降温,要求加热和降温互缩,我不是学控制的,所以怎么接线都实现不了。假如通电后,电磁阀1通,冷却水接通,开始降温,当降到10度后,电磁阀1关,电磁阀2通,开始通热气加热,当温度升到50度后,电磁阀2关,1接通,开始制冷,就这样在10度到50度之间循环进行。我用温控仪上下限输出控制,到10度后,2接通开始加热,但一超过10度,1就接通了,2就关断了,变成了维持在10度了,我希望2持续接通,1不接通,直到50度才开,所以1、2之间有一个互锁,请问这个互锁用继电器怎么实现,对温控仪有什么要求,谢谢各位了。可给我打电话联系13611151891,万分感激!

网友A:
关键是你没学过自控,你要是会自控的换,这个互锁是很容易的。。。

网友B:
俺是新手,会不会有什么硬件可以实现阿?或者用逻辑控制器? 见笑了,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好,小弟有一事相求,请各位帮帮忙!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做一个高低温控制系统,就是用温控仪检测温度高低,将信号输给继电器,来控制加热和降温,要求加热和降温互缩,我不是学控制的,所以怎么接线都实现不了。假如通电后,电磁阀1通,冷却水接通,开始降温,当降到10度后,电磁阀1关,电磁阀2通,开始通热气加热,当温度升到50度后,电磁阀2关,1接通,开始制冷,就这样在10度到50度之间循环进行。我用温控仪上下限输出控制,到10度后,2接通开始加热,但一超过10度,1就接通了,2就关断了,变成了维持在10度了,我希望2持续接通,1不接通,直到50度才开,所以1、2之间有一个互锁,请问这个互锁用继电器怎么实现,对温控仪有什么要求,谢谢各位了。可给我打电话联系13611151891,万分感激!
呵呵,你把温度设定在50度,上限报警50度或多一点,偏差设为40度,ok,温度变化范围大,采用ON/OFF控制。

网友D(2007-01-12):
还不知道你的温控仪的功能呢?如果有不同的报警信号输出那只要两个继电器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E:
是不是用了四个继电器呢??

网友F(2007-09-12):
[upload=jpg]

欢迎各位大哥批评指正。

网友G(2008-01-15):
我刚做过,利用温控报警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要用到PID设定吗?

网友I:
不用,这是一个纯粹的继电器控制回路设计
很简单的
电磁阀是什么类型的
一个的话我的观点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