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各位大侠好,小弟有一事相求,请各位帮帮忙!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做一个高低温控制系统,就是用温控仪检测温度高低,将信号输给继电器,来控制加热和降温,要求加热和降温互缩,我不是学控制的,所以怎么接线都实现不了。假如通电后,电磁阀1通,冷却水接通,开始降温,当降到10度后,电磁阀1关,电磁阀2通,开始通热气加热,当温度升到50度后,电磁阀2关,1接通,开始制冷,就这样在10度到50度之间循环进行。我用温控仪上下限输出控制,到10度后,2接通开始加热,但一超过10度,1就接通了,2就关断了,变成了维持在10度了,我希望2持续接通,1不接通,直到50度才开,所以1、2之间有一个互锁,请问这个互锁用继电器怎么实现,对温控仪有什么要求,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温控仪要有高低报警,可以设置报警回差,加个中继就可以.不知怎么发图,留个E-MAIL发给你试下.

网友B:
大哥   能给俺一份嘛  俺想学习学习  谢了哈 !renzhenlmm@163.com

网友C:
用灵敏度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将温控仪表上限报警设定在50度  回差设定成40   50度报警时  继电器动作  常开触点闭合接通冷水电磁阀降温   到10度时  消警  继电器复位 常开触点断开  同时常闭触点复位接通热气电磁阀加热  如此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