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1):
各位大侠好,小弟有一事相求,请各位帮帮忙!
问题是这样的我想做一个高低温控制系统,就是用温控仪检测温度高低,将信号输给继电器,来控制加热和降温,要求加热和降温互缩,我不是学控制的,所以怎么接线都实现不了。假如通电后,电磁阀1通,冷却水接通,开始降温,当降到10度后,电磁阀1关,电磁阀2通,开始通热气加热,当温度升到50度后,电磁阀2关,1接通,开始制冷,就这样在10度到50度之间循环进行。我用温控仪上下限输出控制,到10度后,2接通开始加热,但一超过10度,1就接通了,2就关断了,变成了维持在10度了,我希望2持续接通,1不接通,直到50度才开,所以1、2之间有一个互锁,请问这个互锁用继电器怎么实现,对温控仪有什么要求,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利用温度控制器.

网友B:
用XCT-122温度调节仪!加两个中继就能轻易解决你的问题!用数字显示调节仪那就更方便些!

网友C(2007-06-23):
给你提供一个数显表.WT400装上这个表你设置上下限就行了.

网友D:
有一种上限下限均能输出的温控仪,数显的,100元左右,今晚喝酒了,不一定看明白你的主题,

网友D:
那种温控器有两个继电器,区间控制,上下限都单独有输出

网友E:
建议装一个空调就行了

网友F(2007-08-29):
做互锁自保持电路

网友G:
用温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H:
用温控器就行了

网友I:
随便用块温度仪表就可以搞定,一般的仪表都有1--5个报警点,设定报警温度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