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2-11):
我是一个初学者,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在X10不工作时,Y0以一秒的时间闪烁,就是亮一秒灭一秒进行循环.

网友A:
用M8013就可以了
M8013以一秒的频率周期振荡
看FX编程手册396页

网友B:
加我QQ详谈294989242

网友C:
有时候下载相关的编程手册还是必要的,要不然,要问的问题太多了,三菱FX系列的编程手册有很多地方可以下载的,先自已看看,不懂再问是个好方法,对自己也有好处的

网友D:
M8013以一秒的频率周期振荡;

ON 0.5S , OFF  0.5S;

楼主的实际上是以2S的周期来闪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初学者,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在X10不工作时,Y0以一秒的时间闪烁,就是亮一秒灭一秒进行循环.

学习中,试写这2 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