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2):
我们这里有一个折弯机,它的几个动作的位置靠接近开关来检测。
昨天发生了一件事,折弯下落后,电机应该停止,但那个位置的接近开关没有装好,没有检测到,这样电机就一直得转,并且给了一个向下的力,将设备损坏。
我没有在现场,只是听工人转达,看到了设备上被压的横梁都已经弯曲了。后来工人按下“急停按钮”才停下来。
我在想,电机此时处于堵转状态,电流很大,但相应的断路器没有跳闸。
这样的情况怎么避免,如果某个接近开关坏了。相应的位置检测不到,就容易发生危险。
各种前辈,给点建议。

网友A:
只有经常检查接近开关的运行情况,保证接近开关的动作可靠!
可以采用两只接近开关并联运行的方法,防止接近开关的失效引起的故障.

楼主:
我考虑到多加一个接近开关作为“极限位”,这样可以出现故障的将几率降低,还毕竟还有隐患在,想通过改进电路的方法来解决。
哪位有折弯机的电路图,我参考一下。

楼主:
接近开关做位置检测比较精密。
只是我的电路对于保护方面没有措施。在接近开关有问题的情况下,就会有危险。希望能找到合适的保护电路。

网友B:
1、将力的传递部分设计成易碎品,超载时保护,或者离合器形式。
2、使用夜压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将力的传递部分设计成易碎品,超载时保护,或者离合器形式。
2、使用夜压传动。
机械工程师正在找离合器。液压传动的事,我也觉得应该不错的。我是新手,还得仔细的学习。

网友A:
增加一只限位开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经常检查接近开关的运行情况,保证接近开关的动作可靠!
可以采用两只接近开关并联运行的方法,防止接近开关的失效引起的故障.

同意老信师傅的观点

网友D(2007-07-08):
电路加一只电动机综合保护器,液压系统也可以加一只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