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277的问题?

楼主(2006-12-12):
能不能用威纶的触摸屏接在EM277上与S7-200通讯,我试了一下好象不行。

网友A:
关于EM277模板, 到目前为止, 没听说过 HMI触摸屏通过EM277模板与S7-200 CPU通讯. EM277模板所能实现的是--与S7-300/400 CPU通讯.

楼主:
西门子的HMI就可以挂在EM277上

网友B:
EM277是与S7-300/400通讯用的;

网友C: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