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6-12-12):
各位老师,我公司使用的一台计算机上的cp5611坏了,我换了一个新的cp5611,在重启计算机后,发现新硬件,需要驱动,STEP7已安装,在我的电脑硬件里也找不到cp5611,我又换了2块,还是通讯不上,现象跟第一块一样.我把其他计算机上的cp5611换上,正常.请知道的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先把CP5611插到其他的机器上看看行不?
不行就处理一下5611的插口

楼主:
其他计算机上都如此,老显示发现新硬件,在我的电脑硬件中也找不到CP5611,我对了下型号,和老的不一样.STEP7 V 5.2已装,PCS7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