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2):
各位好,俺在现场调试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变频器是3相380v供电的,由于现场供电有问题,会出现工作过程中突然断电的情况。由于断电对客户产品质量影响比较大,不能让变频器自由停车,所以将变频器(3台)共直流母线,然后再直流母线上并上了几个大电容用来储电,当在外部突然断电时,就改由电容放电来维持变频器运行10秒钟,在此期间内变频器减速停车,但是现在的问题根据计算算出来的电容容量,根本就不能支持变频器运行这么长时间,加大电容容量也不能满足要求,不知是什么原因,不知道那位大哥做过此类的东西,帮忙看一下,变频器总容量12KW。

网友A:
由于刚刚看到了一则消息,所以对此问题突发联想。

你可以这样设计,搞一个500V的直流电池组,正常的时候,电池组不和直流母线连接,一旦交流进线电压下降,立即切断交流侧,然后接通直流母线电池组对母线的并联,带电机停车操作完成以后,断开电池组系统复原。

也就是说,加入备用电源。

网友A:
要注意转换的安全性。先断交流侧,后通直流侧。而且要注意接通电流的处理,总之,需要做些工作。有许多的技术问题要做处理,才能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