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2):
在打开项目时提示我用本机作服务器,在点激活时 说启动参数里只有一个服务器项目只能被激活  遇到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 敬请指教

网友A:
解决问题了吗,我也碰到了你的问题,看到的话帮忙回复一下,我的qq:503736366,盼望解决

网友B(2007-02-28):
先安装A软件包

网友C:
非本机开发的项目在激活前应该将Wincc的计算机名改为你的计算机名。

网友D(2007-05-08):
更改计算机名后再将PC/PG的属性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