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進的累計誤差

楼主(2006-12-12):
我用步進馬達送料,要求精度0.05MM,步距角為1.8度,每次轉96度,設為50細分,脈沖數都有浮點數,就有了累計誤差,怎樣解決此問題,要用到編碼器嗎?有何好的解決方案教我?謝謝!

网友A:
为什么要50细分啊,我只用过一次8细分的,那次的精度需要半丝,我一般两细分就够了,细分太多会有大小步,就是每一步的角度不均匀了。是转盘还是辊或是丝杠啊,如果是转盘类的可能再细分都没用,只有丝杠才能达到这精度,要不是机械设计有问题,你需要精度0.05mm,那么你的脉冲当量设计到2丝到1丝就可以了。步进电机不管正反转多少步都会回到原处的,只要你的脉冲个数正确,不需要编码器,步进带编码器我用过,精度没任何提高,前提是步进电机不丢步,速度处理很关键。达到丝一级的精度时机械就开始很重要了

楼主:
我用的是馬達直接帶動齒輪盤,在料帶上有定位孔,每個齒是6度,而步距角為1.8度,怎麼細分都得不到整數脈沖,試机時剛開始的几個還可以,多几個就偏了,大哥有何良策?

网友B:
每次发166个脉冲,每停三次加一个脉冲即167个脉冲

楼主:
英雄所見略同,

网友A:
你没考虑料带孔本身误差的累计,料带不能有太大张力,否则哪怕是刚好整数步数也做不出来!你固定发166或167个脉冲都可以,建议发167个,让料带去将就,因为料带本身的尺寸就肯定有累计误差,哪怕1格误差一丝,一百步就1毫米,一会就长出来或是短了,所以只能靠料带拉伸变形或打滑让孔到位,否则你这机器绝对不能正常工作,那定位孔的作用就是为了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