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2):
我现在弄S7-200的模拟量控制.可根居书上的说法说变送器送出的4-20MA信号经模拟量转换模块后进入PLC进行程序,还要进行位数转换.小弟我做了十几年的强电控制,对PLC的开关量还好理解.对模拟量的处里实在有点看天书的感觉.那位大虾能给小弟我补下这模拟量处里的课吗?不胜感谢!

网友A:
模拟量输入AIW为单整型,一般4-20mA对应数字6400-32000。在程序里面,我们进行加减乘除的时候需要将单整数转换为实数,过程为:I_DI _R,。基本上就是这样。

楼主:
呵谢谢!接着请教.
如何在S7-200里建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PID子程序啊?因为我想用两个PID来完成两路模拟量的控制.第一个PID完成AIW0的50%比例控制后存入VW0,而第二个PID的给定值用VW0.实际反馈值用AIW2,但我建立了第一个PID(0.0-1.0设定值)后,却再在向导功能里无法完成第二个PID的建立.我用的软件是STEP 7-Micro/WIN
也就是说我第一个PID的设定值是给定的,而第二个PID是根据反馈值随动的.这两者不能共用一个PID吧?

网友B:
"第一个PID完成AIW0的50%比例控制后存入VW0"
这直接用个公式算一下,再把结果作为PID的给定。两个PID是不对的,一个就行。

楼主:
呵谢谢!有机会QQ上聊啊!674562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