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2):
近日看到某厂请师傅回来重新改造了一台龙门刨床,情况大概是这样的,电机改用了10.5KW的交流三相电机,加上制动电阻箱与一个相应的变频器!
我现在想问的是:由于龙门刨床要求在短时间内来回电机正反转,这样要求的话变频器在选择时应该注意什么,参数要怎么个设置法,有什么特定的需要设置的地方,另外制动电阻单元又是如何选择的,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呵呵,这样问,等于让别人替你设计和选型了。这要花时间的。

楼主:
能否解释一下变频器在造型时要注意什么,制动电阻又是如何选择!谢了!

网友B:
呵呵;选用能量回馈装置吧;
就是价格比电阻制动要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