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2):
关于功率和电流的问题,今天用钳型电流表测的一个1.5KW的电机(380V),测的一根线电流是2A,后来测的两根线的电流还是2A(两根一起测),问下测的一根是相电流吗?两根一起测是线电流吗?,这个电机绕组的连接方式是三角型,我感觉测的一根线的电流是相电流,两根一起测的是线电流,不知对否,请帮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三角形接法,相电流等于线电流,一根线电流等于两根线电流,两根线电流一起测,什么电流都不是。
对否?

楼主:
绕组为三角型连接的电机,相电流不等于线电流吧,星接的才是相电流=线电流,不知对否,望指教,最基础的都迷糊了,哭死了~~

网友B:
无论是“三角”还是“星型”,你用钳型表测量的电流,都应该是线电流。
另外:(两根一起测)的做法是不是,你把两根导线都放入钳型表的钳口了?如果是的话,那么你测量出的电流值应该是,那根没放入钳口的导线的电流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三角”还是“星型”,你用钳型表测量的电流,都应该是线电流。
另外:(两根一起测)的做法是不是,你把两根导线都放入钳型表的钳口了?如果是的话,那么你测量出的电流值应该是,那根没放入钳口的导线的电流值。

楼主:
我现在不知道用钳型电流表该怎么测相电流和线电流,因为求电机的功率是根据线电流来计算的,望指教,谢谢~~

楼主:
更迷糊的一点是电机的线电流就是两根相线之间的电流,相电流就是单相和中性点之间的电流,而用钳型表测的只是一根线怎么会是线电流呢

网友D:
如果是三角形的你测出线电流后除以根号三就是相电流吧.

网友E:
我同意3楼的说法ok

网友F:
还是看会儿书好 我再翻翻

网友G:
角形接法1.5Kw电机电流不止2A吧

网友H:
呵呵,因为是三形接法的,测两根线 换个角度看,就是另外的一根线的电流,所以都是2A了,没什么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