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12):
我用的步进电机他老是在启动的时候会停掉!!应该是遇到共振区了!!但是在停的地方很多范围好象很大!!我用了多段加脉冲的方法好象不太理想!!请教下各位有什么方法教下我谢谢拉

网友A:
启动频率高了吧

网友A:
速度上不去原因很多,启动频率高于电机的启动频率,电机根本就不动作;可能升降速度太陡,也可能驱动器电压低了,也可能是电机本身就不能上高速
我今天在用户那里调试,接完线,驱动器报警,也没管他,直接就启动了,有时候能启动,有时候堵转,有时候启动了,也可以高速运行,突然间又自动低速运行,一生气认定控制器坏了,后来检查线路,原来驱动器与电机连接的4根线接错了,幸亏驱动器有错相保护。
所以原因很多,还是得分析